[ZLG-ARM]
LPC2000的很晕的一个电路,请大虾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08-11-04):
    这个电路,在ISP的时候,很正常的,且成功,用示波器测量TXD0、RXD0的波形,高低电平都很正常,程序也能运行。

   但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RXD0不能被拉低,导致串口通讯不正常。 即使把PC_RTS接死5V电源(即UART0_SW)恒为低,电子开关切换到通道X,也不正常。

   注:PC_RTS实际上不与电脑的RTS相连接的,在电缆处PC_RTS通过按钮开关和5V相连接,直接用5V控制Q2、Q3、Q4。

////////////////////////////////////////////// 11月6号测试
在程序里不开启UART0,即不初始化不使用UART0时,其它功能程序正常运行。用PC发送数据给LPC213x, 用示波器测量RXD0是可以拉低的。
   开启UART0就不行.   (两种方式都用IO控制UART0_SW)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了N多年了,一直很稳定。

  近来有两个板子,一个双层,一个四层,都是同一个现象:ISP很正常,程序运行后串口通讯RXD0拉不低,导致不能通讯。

楼主:
LPC2000发送数据到PC,就很正常

   PC发送到LPC2000,就不正常,RXD0引脚拉不低。

楼主:
也不应该是EMC的问题,因为ISP 57600bps都可以的

   LPC2000程序运行时,用示波器测量 UART0_SW的波形,是很稳定的低电平
但RXD0就是拉不低

网友A:
RE

不能对电路进行实际的测试,只能提供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1. HC4053是模拟的多路复用器,在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有大约100欧到200欧的导通电阻,这个电阻的串入需要注意一下。
2. PC_RTS 依旧是RS232电平,最好能在串口通信过程中测量一下ISP_EN、RST_SW、UART0_SW的电平。看其是否满足HC4053的控制信号要求,和实际选通情况。
如果还是有问题,请把测试结果发上来以便大家分析哈(包括各信号的实际高低电平值)。

楼主:
系统运行的时候,

   把PC_RTS直接接上5V (在J1外部电缆有跳线),即ISP_EN、RST_SW、UART0_SW 恒为低电平,用示波器测量也恒为低电平。
   LPC213x发送数据到PC很正常,PC发送到LPC2000还是拉不低。

网友B:
一点建议:

1 为了省两个电阻把Q2,Q3,Q4直接并联到一起会是一个潜在的隐患
2 请查看4053的2脚波形和15脚波形是否正常
3 更换PC 串口

楼主:
楼上的,Q2、Q3、Q4控制是很正常的

   ISP能100%的正常。

网友B:
1 是不建议这样接,和你的这次现象无关

1 用示波器一段一段的测吧
2 程序有无修改,影响串口模式,建议擦除芯片后测波形

网友C:
RE:汽车电子

您好!
如果ISP能100%的正常,那电路应该不会存在问题(ISP涉及到串口数据的收、发)。
可以断开TXD0、RXD0与MCU之间的连接,分开测试MCU与PC。最终确定问题所在。

楼主:
开国际玩笑啊

   把SP485拆下来,程序运行时通讯就正常了,把SP485焊上去就不行。 重试了几次,也这样。   难道SP485有什么古怪?? 在zlg那里买的。
   明天叫采购买max1487E,试试......

   (原理图是1487,现在焊的是SP485)

楼主:
奇怪,还有另一个PCB,双层的

  也是一样的原理图,但那485芯片是3.3V的,RS232和RS485通道切换就正常为,通讯也正常。

网友A:
RE

    你的SP485电源供电为5V, RO输出的高电平最小值为3.5V(数据手册)。
    而HC4053的模拟输入口对电压范围是由限制的,要求在VEE和VCC之间,对于你的电路而言,也就是应该在0V到3.3V之间。。。。RXD0485上的高电平已经超出了它的要求范围。

网友B:
是楼上说的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