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下大家LP2103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大家好,我是ARM初学者,刚焊接好新买的LPC2103,可HJTAG调试时检测不出芯片,型号和ID都检测不出。电源已接好,JP8也短接了的。我测了芯片输入电压端都是有相应的电压,JTAG接口也检查无误,可HJTAG就是检测不出2103芯片,请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下经验啊,不胜感激!

网友A:
RE

   买LPC2103应该附带的光盘的。里面有关于ADS调试和JTAG的设置、使用文档。一般只要焊接无误,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检查一下供电部分,检查一下JTAG各引脚是否短接,另外还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并口是否正常。也可以用FlashMagic将芯片先擦除一次(顺便看看芯片最小系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