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我的程序只能发16字节呢?

楼主(2008-11-06):
se, COM, ui, pi, ni
void Comm_SendByte(uint8 port, uint8 dat)
{
    if (port==0)
    {

        while(U0LSR & 0x40==0);
        U0THR=dat;

    }

}

void Comm_SendBuf(uint8 port,uint8 *psbuf,uint8 lenth)
{
    uint8 i;

    if (port==0)
    {
        for(i=0;i<lenth;i++)
             Comm_SendByte(0, *psbuf++);
    }
}
int main (void)
{
    COMMMODE set;
    uint8 rbuf[2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set.baud=com0baud;
    set.len  = com0len;
    set.stopb  = com0stopb;
    set.pari = com0pari;

    InitCycQueue(&sq);

    PINSEL0=0x00005505;
    PINSEL1=0x00000000;

    Comm_Init(0,set);
    VIC_Init();
    SPIini();

    psbuf=sbuf;
    rcv=1;

    IO0DIR=LEDS|SPICS;
    IO0SET=LEDS;

    while(1)
    {

        if (rcv==1)
        {

                 Comm_SendBuf(0,rbuf,24);
                 rcv=0
        }
    }

    return 0;

}

楼主:
请各位老师指点

为什么发送字节间加延时就可以呢?

网友A:
RE

    发送了第16个字节后,程序是死了还是怎么了?看看U0LSR、U0IIR的值是多少?最好通过示波器看看TXD引脚的状态。
    请贴出你的UART初始化代码和UART中断函数的代码,以供分析。

楼主:
上面那个程序只能接收到16字节

int8 Comm_Init(uint8 commport,COMMMODE comset )
{
    uint32 temp;

    if (commport>2) return (1);//返回1,无效端口号
    if (comset.baud>115200) return (2);
    if (comset.len<5 || comset.len>8) return (3);
    if (comset.stopb==0 || comset.stopb>2) return (4);
    if (comset.pari>even ) return (5);

    if (commport==0)
    {
        U0LCR=0x80;//允许访问除数寄存器
        temp=(Fpclk>>4)/comset.baud;
        U0DLM=temp>>8;
        U0DLL=temp&0xFF;
        U0LCR=0x00;
        temp=comset.len-5;
        if (comset.stopb==2)   temp|=0x04;
        if (comset.pari!=none) temp|=0x08;
        if (comset.pari==even) temp|=0x10;

        U0LCR=temp;

        U0FCR=0x81;
        U0IER=0x05;

    }
    return (0);
}
我是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单步执行仿真是可以都传过来,而且发送字节间加延时也可以,上面那个程序只能接收到16字节

楼主:
程序没有死机,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