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NXP芯片问题太多,RTC不走JTAG不能用死机,NXP得赔偿损失

楼主(2008-11-08):
自从用了lpc21xx,问题一大堆,芯片自身质量问题很严重,早知道我就不会选用它了.
1.最头痛的是LPC2132,很多生产出的板子,总有一些RTC不走的,不是外部3276K晶振原因,确实是芯片原因,我试用用系统时钟做基时间,也一样不走.弄得又得换芯片,但这个芯片也不容易换,器件成本不讲,还造成很多人力物力成本,这个损失应该NXP来赔偿.
2.另外,JTAG调试基本上不能用,很不稳定,我根本就没用上,都是直接烧写.
3.lpc2101的芯片,编写程序太麻烦,不知道是编译器还是芯片问题,程序明明没有问题,但一烧进去就不运行死机,所以写程序很麻烦,一下子不能写多,写多了,烧进去不能死机,又得去掉那些代码,重新一句句试.

网友A:
。。。。

 呵呵,问题是有的,但是感觉没有这么大的问题吧。
 我是05就在一家较大公司开始用2132,那时芯片问题有一点点,主要是启动问题,一直到现在,我不在那家公司了,据说我做的那个产品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还在用,不过由于价格差不多原因用2136了,每个月有2K样子。原来同事说没有什么大问题,程序也好用。我现在的公司2132,36,2300等都有在用,大问题没有,小问题开始开发搞定后就可以。。。
 不过我感觉用NXP的片子好几年了,05年之前和去年用过ATtemel的,还是AT的比较放心,一画板连线基本OK,但是NXP的基本开发时有点小问题,当然一旦解决量产不会有什么的。。。
 之前也用过NXP 的22XX的,那个硬件连接真是难用,搞个PSRAM,难受,感觉本来ARM7带总线如果跑ULINUX,就是垃圾,如果大家做项目非要跑linux,那不要选uclinux和ARM7,不好用,速度真的不行,内存管理除非你水平很高(当然我是自己写内存管理程序,不用库的调用函数,这样基本没有大问题了)。如果用linux,直接上ARM9。
 NXP的片子ARM9据说年底有样片,俺估计不敢用。。。
 以后有机会用用三星的ARM9,之前用过他的4510,感觉还不错。。。

网友B:
建议楼主阅读LPC21XX的bug文档

1 bug
2 你的硬件问题
3 我用过nxp许久,有问题,开发阶段都能解决,但不象到楼主说的那么不堪!

网友C:
LZ说的第一个问题着实存在之外,

别的好象不应该是LPC2000的问题,因为这个系列的片子不是用了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用,LZ说的问题不是常见的问题,建议还是查查软硬件的问题,再搞不定的话,叫ZLG的FAE帮你看看吧。

网友A:
ls 说的对

 找他们fae,基本能搞定你的问题。

网友D:
LPC2000系列的RTC确实有问题

    直到现在,还是有些芯片有问题的。

    可以这样: 首先用外部晶振,不行就切换到内部分频,再不行就用定时器。定时器里无需处理日期时间,只需加1.  然后用转换函数。

    不过我现在不用RTC了,因为现在的产品GPS系列。

网友E:
好好查问题

本人用Nxp(原philips)的ARM已经4年了,从LPC2214开始,其间用过LPC2292,LPC2102/3,也没出现过楼主说的那些问题,说句公道话,Nxp的ARM芯片还是很稳定的,做工业控制没问题,我们的一个电力自动化项目就使用它做为一主芯片。
可能是楼主板子设计的问题,仔细查问题才是关键。
比如,可以替换一下晶振,JTAG是否有相应的上拉等等

网友F:
我感觉LPC2000,芯片和开发工具不怎么能用。

我感觉LPC2000,芯片和开发工具不怎么能用。
我真实的感受。

网友C:
新版本的LPC213x中RTC的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

我上次就是在最新版本的LPC2132/01上遇到这个RTC不起振的问题。我刚才查了最新的LPC2132/01的ERRATA SHEET,发现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见ESD.1,是不是我弄错了,这不是最新的版本?!附上我能找到的最新版本LPC2132/01的ERRATA SHEET,见下面的连接:
http://www.standard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microcontrollers/pdf/errata.lpc2132.01.pdf

网友G:
RTCX1引脚加ESD保护

LPC2000系列中很多型号(包括LPC213x/01以及LPC23xx系列)RTCX1引脚的抗静电特性较弱,无法达到2KV,用户在这个引脚可以加一个ESD保护二极管。NXP的保护二极管还是很便宜的,大家可以根据对电容值的需求、需要保护的静电电压等进行选择。比如PESD5V0S1BA,PESD5V0U1BA这样的型号。

网友H:
re

我刚用2214和2136做了 40kw的电源和能量回馈型电子负载。呵呵,狠恶劣的环境,测试一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I:
re db10 以后有机会用用三星的ARM9:

三星的ARM价格还是很有优势.如果不考虑价格,可以试试freescale的

网友C:
To:14楼

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