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再问lpc2292??

楼主(2008-11-09):
周工好:
   我用以前买的lpc2210的开发板配套的easy-jtag来调试自己焊的lpc2292板子
原先别人在keil的工程模板下烧进一个很小的测试程序
现在在使用仿真器时,打开easy-jtag Server常常检测不到traget(有一次检测到了,但也进不了主函数),出现如下问题:
unable  to  find  target.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hardware   is  properly   connected    and   powered    up.

注:
1.这个easy-jtag我在开发板上用是好的,里面设置也没做任何修改,考虑到lpc2210和lpc2292的区别,我用的是lpc2100的工程模板.
2.脱机运行以前那个小程序,复位也正常

这社则么回事????

网友A:
RE

看看JTAG口的上下拉电阻,是否正常?
另外调试LPC2294时,你选择的是片内调试还是片外调试?
LPC2210没有内部Flash只有内部RAM,模板里给的LPC2200.hfc和LPC2200_RAM.hfc都是针对片外存储器的,如果你没有和实验板上一样外扩NOR FLASH 和SRAM的话应该是用不了的。

楼主:
楼上周工看清楚点哈....

我是用2292自己焊的板,用的是lpc2100的工程模板在Ads选的是debuginram都是正常的,选dubuginflash和relinflash后,代码能烧一次进去(脱机后能实现)
但选dubuginflash后,就进主函数全速后就进了取指中止;而relinflash后,jtag就检测不到内核了???

我想是不是你们模板里芯片加密的问题???因为用keil来做都是可以的

周工看仔细了

网友B:
RE:huangbingg

您好!
您的芯片现在已经不能调试了是吗?
在选择relinflash调试后芯片会加密,可以用ISP整片擦除一次。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还是电话交流吧,这样直接一些。
020-22644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