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Flash Utility怎么才能用最高波特率?

楼主(2008-11-09):
引用 网友A:
ZLG-ARM ←返回版面

14楼: re

ISP波特率和外部使用多大晶振有关系
11059200晶振建议用户使用9600或19200波特率!

确实只能这两种波特率,也太慢了,几十K的代码下载时间都够我上躺厕所了....跟内部的Boot block代码有关么?

有人用过115200这样高的波特率吗? 外部晶振多大?

网友B:
我用过230400

都挺稳定的。

网友C:
可以用57600啊,我经常用。

网友:
我现在一直用115200

网友D:
RE:eyesonyou

您好!
串口波特率确实是Boot Block测出来的,但如果波特率高了不能通信我想问题不是在Boot Block。可能在于整个通信线路的稳定性,电脑、串口线换着试一下看看。

网友E:
ISP可以使用115200

以前用2114的时候用过115200下载过程序的,外部晶振也是11059200

楼主:
Re各位

谢谢各位,我找找硬件问题

网友F:
RE

    LPC21XX,LP22XX的ISP过程中直接使用的外部晶振作为UART的时钟源,波特率需要晶振的配合。
    而LPC23XXISP过程中,使用PLL对内部RC提供的时钟进行倍频,为UART提供时钟。从而对外部晶振没要求。
    在我们使用过程中,115200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在好好检查一下,有问题,我们再交流。

网友G:
我用flash Utility

LPC2132下载程序,但是可以检测到芯片ID,但是无法擦除程序,是怎么回事 啊??

网友D:
RE:jt4117

您好!
尝试一下用“Flash Magic”吧,虽然“Flash Magic”也有不稳定的时候。
如果只是用来擦除,其实还可以手动输入ISP命令。
操作过程如下:
1、重启系统,使芯片进入ISP模式,打开Flash Magic的“Tools”——》“Terminl..”,采用默认配置;
2、在input窗口中输入“?”在output窗口将会还回“Synchronized”;
3、在input输入“Synchronized”后按回车键(注意大小写),output还回“OK”(自动波特率过程完成);
4、输入系统时钟频率后按回车键,返回“OK”;
5、输入“U”“23130”(元素之间要有一个空格)后回车,返回“0”;(解锁)
6、输入“P”“起始扇区号”“结束扇区号”(元素之间要有一个空格)后回车,返回“0”;(准备操作扇区)
7、输入“E”“起始扇区号”“结束扇区号”(元素之间要有一个空格)后回车,返回“0”。(擦除成功)

手动输入命令的成功率是100%,除非硬件真的有问题。
ISP命令的详细介绍可参考我公司出版的“深入浅出ARM7”“ISP”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