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有哪位高人能谈谈低功耗的事情

楼主(2008-11-11):
请问有哪位高人能谈谈低功耗的事情,我现在用LPC2220和一块SST39VF1601及一块IS61WV51216,LPC2220进入了掉电模式,所有管脚设成了GPIO为输入,PCONP设成了0x800来关闭所有外设,以上3个器件都用一个CAT6221来供电,其他所有元件都通过一个可控电源CAT6219来供电,MCU进入掉电模式前首先把该电源给掉电。

现在保留了MCU、FLASH、SRAM继续有电,除了以上3个,现在功耗都还在1.3、1.4mA,确认了已无别的什么电阻之类的可耗电的了。

理论上好像MCU的掉电也才50uA,FLASH等待状态也就几个uA,SRAM也不会多少,为何理论和实际相差这么大了,请问有何方法可将电流降到更低。

网友A:
re:freny

您好:
    两个电源芯片也存在一定的功耗。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谢谢你的关注,的确,两个电源芯片也存在一定功耗,但实际测量两个功耗在0.2mA以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