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4做了一块ARM板,出现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1):
以LPC2364芯片做了一块板子,照着周立功的LPC2378(Smart2300)做的,测试电压3.25V,都正常,测试晶振,一个都不起振,(一个是32768的,另一个是普通的12MHz晶振,没用有源晶振)。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1、能用F—JTAG检测到芯片,但接着用H-Flash测试时出错,提出Flash有问题,没选对,我选的是LPC2364。再检测就没这种提示了,而是全错。
2、当用H-Flash检测出错后,H-JTAG亦出错了,再也检测不到。直至复位。
3、能用串口(Flash Magic)正常擦除芯片。
4、前两种错误排除下载方式为ISP的情况。

谢周工们帮我分析一下情况,十分感激!谢谢!!

楼主:
补充:

我想知道,主晶振用12M,要用多大电容才能起振,时钟晶振用多大电容才能起振?

网友A:
不是吧?

LS说的“NXP的RTC时钟输入引脚的ESD保护不好,容易被静电击穿,请参考NXP的勘误手册。”

这个问题LPC2300系列不存在吧?勘误书里没说啊!不过LPC213x确实有这个问题。

楼主:
哦,谢谢。

那H-JTAG检测芯片出现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与时钟有关?

网友B:
RE

能通过ISP方式下载程序吗?如果可以就下个简单的小程序,先跑跑,如果跑不起来那么就该:
1. 检查你的电源,看看LPC2300上的各供电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同时检查一下你电源电路的最大输出电流。

2. 检查一下JTAG下载电路,各电阻是否正确配置(可参考我们的开发板电路)

3. 到www.zlgmcu.com上下载最新的H-JTAG。并参看我们光盘里的设置说明。

呵呵,先自己查看一下,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

楼主:
谢谢!请帮我分析一下,郁闷好久了。

另外双焊了几块,问题没解决。
情况如下:
  1、测电源正确。
  2、烧小程序,配置以内部时钟运行正确。(ISP方式)
  3、JTAG能检测到,但当用H-Flash check时,出错,提示芯片的flash有误(选的是LPC2364)。再次检测出错,提示芯片是否上电。(绝对上电)
  4、配置以外部时钟做主时钟,死机,检测时钟脚,无振荡。(晶振无源,12MHz—一般单片机用的,22pF匹配)
  5、后买来有源晶振12M-3.3V,接上,启用外部时钟,亦死机。
  6、将有源晶振输出以电阻分压至输出最大会1.8V左右,亦无效。

网友A:
把电路图发上来看下吧

把MCU周边最小系统发上来看看吧?这样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B:
RE

你用的H-JTAG是什么版本的?可以安装0.6.2版的H-JTAG试试,这个版本在我们这边使用的时间较长,一直没问题。。。

楼主:
原理图在这

注:下载口确实漏了很多上拉电阻,但后来调试时加上了,亦无用。

而且今天又发现:我在程序里使能外部晶振,但使用内部的振荡器做PLL输入,结果是能正常运行,(其中有个等待晶振稳定的while循环--周工的例程上的)。但当我选外部晶振用时就不能运行了。后面干脆拆了晶振,同样那等待晶振稳定的循环一样能过。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1/20081114222245213.rar

网友A:
写错了一句话

不好意思,发表的帖子不能修改,所以重新跟一帖:
上面的“就是CCLKCFG不能设置成奇数”应该为“就是CCLKCFG只能设置成0或者奇数”,因为
Fcclk=Fcco/(CCLKSEL+1),分频因子为CCLKCFG的值(CCLKSEL)+1,只能为奇数。

网友A:
晕,太晚了,思维有些混乱

12楼最后一句话多余了。呵呵

原因是:
Warning: Using an even value (2, 4, 6, ..., 254) when setting the
CCLKSEL bits may result in incorrect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所以给出的例子中CCLKCFG的值为5,即Fcclk=Fcco/(5+1)。

希望这回解释清楚了。

睡觉了。

楼主:
谢谢,太感谢了,虽然我我现在还没照你的方法去看。

感谢!!
  听说内部晶振的精度为1%,我现在已跳过外部晶振而用内部的了,主频设为60MHz了,经过验证,串口不用自动波特率亦可正常收发了。现在松了一口气了,下一步就是编程。打算先完了这一段事后再照您说的这方法好好仔细查查问题。
       在这里再次谢谢所有帮我想办法的工程师们!!

楼主:
再次问一下小问题...

想知道NXP的官方网站。谢谢!

网友C:
能够ISP说明晶振正常

查JTAG吧

楼主:
ISP用的是内部晶振,怎么能说明外部晶振正常呢?

楼主:
错了

ISP使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

网友D:
太大意!

你没有发现你犯了一个低级错误???Y1和Y2搞反了!!

网友E(2011-07-13):
MY GOD ,好像是反了,回去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