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68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2008-11-12):
你好~~帮我看下下面的程序要怎么改?中断定时1S攻能不能实现,(那些参数没变,用查询的方式可以实现)用的是IAR编绎器,谢谢了
#include<iolpc2468.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LED=0X55;
main(void)
{
  FIO2DIR=0XFF;
  FIO2SET=LED;
  T0TC=0;
  T0PR=0;
  T0MCR=0X03;
  T0MR0=1000000;  /*1M的PCLK*/
  T0TCR=0X01;

  VICIntSelect=0x00000000;
  VICVectAddr4=0x00000010;
  VICVectPriority4=0x00;
  VICIntEnable=0x00000010;
  while(1);

}
#pragma vector=0x00000010
__irq __arm void time0_rupt(void)
{
  T0IR=0X01;
  FIO2CLR=0X000000FF;
  FIO2SET=LED;
  LED=((~LED)&0X000000FF);
  VICAddress=0x00;
}

网友A:
RE

调试时,能进入中断函数吗?

楼主:
re

单步调试的时候程序运行到while(1)就停了,下面的中断进不去,我用的是IAR编绎器,帮我看下我中断设置有什么问题?

楼主:
re

帮帮忙~~~没人用IAR吗?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B:
建议你

找个现成的例子先跑起来,一上来就自己动手谁都不知道你哪里出问题了.程序是一方面,项目设置是另一方面,哪里都不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