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IAP程序与应用程序两程序模块的分散加载问题

楼主(2008-11-13):
我现在在原有软件上加入了IAP在线升级程序,整个工程树如下图一:
我写了个分散加载文件,希望讲IAP程序和主程序的RO,RW,ZI 段分开加载,并不产生相关性,并能产生IAP_Code和APP_Code两个BIN文件! 我先用ISP烧写IAP_Code,然后通过IAP_Code中的升级功能,在线下载APP_Code.
但每次我一有改动APP_CODE模块程序时,将改动后的APP_CODE在线下载后,CPU工作出现问题,死机!!
我的问题如下:
1、这样写分散加载文件,产生的两个BIN中的R0,RW,ZI等会有相关联吗???
2、系统初始化环境的顺序是怎样的??如C环境,RW,ZI段等!
IAP_LOAD 0x00000000
{
          IAP_Code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AP_RAM 0x40000000 0x600    ;512B
        {
            * (+RW,+ZI)
          }
}
APP_LOAD 0x00002000
{
       APP_Code 0x00002000
       {
           APP_startup.o (vectors1, +First)
        App.o(+RO)
        Uart0.o (+RO)
        dataflash.o(+RO)
        LED_disp.o(+RO)
        SysInit.o(+RO)
        ds1302.o(+RO)
    }
    APP_RAM 0x40000600
    {
        Startup.o (MyStacks)
        App.o(+RW,+ZI)
        dataflash.o(+RW,+ZI)
        Uart0.o (+RW,+ZI)
        LED_disp.o(+RW,+ZI)
        SysInit.o(+RW,+ZI)
        ds1302.o(+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3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楼主:
工程树图!

我程序的main函数是在IAP.C中

网友A(2009-10-19):
遇到同样的问题,觉得像是堆栈的分配的问题。

网友A: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B:
我也遇到相识的问题,就像楼上说的,可能是堆栈问题

网友B:
不过有人说是因为时钟问题

网友B:
如果你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请及时告诉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