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有关ADS中代码编译RO Data/RW Data/ZI Data的关系

楼主(2008-11-17):
最近在调试板子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 程序运行结果不正确,后来发现编译后的代码17.48K,其中RO Data 17.47K,RW Data 2.65K,ZI Data17.47K.请问这个是不是和ARM芯片的RAM容量有关呢?
请问除了换更大RAM容量的芯片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期待各位帮忙
我用的ARM芯片是LPC2214,Flash是256K,RAM是16K.

网友A:
RW 和 ZI 是占ARM芯片的RAM的

加起来就是所需RAM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