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没有通用的USB转JTAG?

楼主(2008-08-05):
各位好,本人使用笔记本多些,本人购买的是Smart2200开发板,但使用的是JTAG调试的.请问有没有通用的USB转JTAG?谢谢

网友A:
用Ulink吧,可以使用keil调试。

网友B:
建议使用j-link

建议使用j-link,usb口,调试方便,flash可以设置多个断点,支持多种arm开发环境。大约8,900元一个。我以前使用的zlg的easy-jtag,不太稳定,现在很多笔记本都没有并口了,并口调试器使用起来还的用口转。

楼主:
回复楼上

谢谢你的建议,但本人使用的是ADS1.2.材料及开发板都用的是周立功的.

网友C:
用PCMCIA转并口卡+H-JTAG

我用的也是笔记本,没有并口,买了个PCMCIA转并口的卡就可以了。
现在一般的PCMCIA并口卡只有LPT3,就算有的能调成LPT1,地址也不是0x378,不能用Easy-JTAG。可以用H-JTAG代替,H-JTAG允许选择除LPT1和LPT2之外的其他LPT口,只要制定地址就可以了。地址可以到设备管理器里去看,在“资源”一栏,第一个就可以了。
H-JTAG的仿真器要自己做,到网上搜搜很多的。
我目前用PCMCIA并口卡和H-JTAG调试LPC2214的板子,比用Easy-JTAG下载速度快些,达到5KB每秒。

楼主:
回复5楼

谢谢5楼,在网上找了一下,发觉PCMCIA转并口价格比USB转并口的价格高.USB转并口的价格好像20RMB附近,不知道是否可用,找个时间去看下.网上还找到一种PCMCIA转成串口,并口,及JTAG的.但价格更高.

网友D:
USB转并口的不能用~~~

网友D:
se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3262

网友E:
转的并口都不好用

不管是PCMCIA,还是USB,都不好用,而且特别认电脑,用过好几款了,PCMCIA的稍微好一些,USB的基本上就不能用。建议直接用U-Link2,J-Link,或者TKScope。

网友F:
ULINK2很好用

网友G:
ulink2 仿的多少银子?

 现在正要搞一个。

网友G:
网上ulink2要500大洋

网友H:
买什么ulink

JLINK才是王道,支持目前常见的开发环境,包括ADS,RV,RVMDK,IAR!
ulink/ulink2便宜不了多少钱,却只支持RVMDK,没意思!
性能上jlink也比ulink2强了N多!
买了ulink基本上你就被限制在了一个平台上!但买jlink的话,实用的多.象我现在就以IAR为主,有时候还用用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