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FS复制文件问题

楼主(2008-08-07):
斑竹及各位:我用ZLG/FS的文件读写函数可以把SD卡上的一个.txt文本文件内容复制,然后建立另一个.txt文本文档,可是当我把要复制的文件换成.html网页文件时,会在卡上建立一个.html文件,可是它里面的内容是空的,这是为什么呢?高手指点一下吧,多谢!

网友A:
您好!
  “然后建立另一个.txt文本文档”,这个……
   有没有检查1下这个文本文档的内容?
   然后,再看看转换的方式是否正确。

楼主:
这个文档的内容无关,文本文档已经复制成功了,就是网页复制完后倒是生成一个网页可是是空白的,和被复制的不一样?

楼主:
解决了,

网页也能成功复制了,这说明ZLG/FS文件系统不是只能对.txt格式文件进行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