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讨论个串口接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8-07):
比如LPC21或者22系列的.
一组不知道数量的数据比如个数为N,送给LPC,比如设FIFO为8个字节,
这样如果N正好是8的倍数,产和RDA中断,可是并不知道串口接收结束,这是没有标志的;如果N不是8的倍数,那么可以通过CTI中断,这样可以知道串口纬结束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判断串口是怎么样结束的?
我以前做过一个51程序,是通过一个定时器,定时1.5毫秒,波特率是9600,这样,如果在1.5毫秒没有串口中断,则就定时器中断,表示串口收码结束.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没有接收中断,没有超时中断,就结束了

楼主:
这是不错,

但是如果都是以8的倍数呢?

网友B:
可以定义一个字符为结束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