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奇怪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08):
现象是:LPC2141可以工作,通过串口ISP程序连接不上,也就是说程序只能够通过jtag口烧录进去,串口不能ISP,但是程序烧入后,串口又是工作正常的。串口器件的输入输出波形是正常的。进入ISP模式前DCD脚也是按要求拉低的。紧急求助!!

网友A:
您好!
  从您的情况来看,ISP不成功,可能是因为在上电复位时ISP引脚没有下拉。需要确保这一点。

楼主:
P0.14肯定是准确下拉了,测量过的。

P0.14肯定是准确下拉了,测量过的。

网友B:
re

楼上:
以前用过ISP吗?如果没用过,那么也有可能是操作流程的问题。请您在身边找一位有经验的人士操作一下。

楼主:
用过的啊,几百片板子用过了。就这次的问题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