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TCP通信实验的扩展

楼主(2008-08-11):
斑竹及各位:在《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一)》的5.5 TCP通信实验中,WEB服务器响应IE浏览器的请求,然后发送一个HTML语言编写的WEB网页(放在一个数组中的)给客户端,在源码中,这个HTML语言编写的WEB网页的程序是放在一个数组中,并紧跟在服务器响应程序(响应语言也是放在一个数组中)之后,我想问各位:如果我想要在响应客户端请求后发送一个存在某一地址中的网页可以吗?就是说别的不变,只把源码中的紧跟在服务器响应程序之后的HTML语言编写的WEB网页用一个网页(.html格式)替换,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

 如果是板子里有服务器了,就可以。

楼主:
谢谢LS,

那么你说的服务器是不是指5.5 TCP通信实验中的WEB服务器响应IE浏览器的请求那一部分的程序,就是说服务器是按照HTTP标准写的客户请求/服务响应的语句?

楼主:
服务器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语句:

"HTTP/1.0 200 OK
"
"Date: Mon, 24 Nov 2003 01:24:17 GMT
"
"Server: microHttp/1.0 Zlgmcu Corporation
"
"Accept-Ranges: bytes
"
"Connection: Keep-Close
"
"Content-Type: text/html
"

网友B:
您好!
  如果只是改变数组里web网页,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啦,

    其实有更好的办法:
    想发送数组里的网页就按书上写的那么做,在应用程序里实现;
    想发送RAM里的网页,就挂装RAMFS;
    想发送ROM里的网页,就挂装ROMFS;(注意:先用bootloader加载RAM/烧录ROM网页数据,再指定地址挂装,以后就不用关心具体物理地址了,bootloader和FS会自动管理)
    想发送SD/CF卡里的网页,就挂装FAT FS;
    想发送NAND Flash里的网页,就挂装JFFS/YaFFS;
    想同时实现就都挂装。

    最好再实现串口、网口、USB、SD/CF卡加载功能,调试起来会很爽的。还有CGI,让网页动起来;FTP server方便上传下载;数据库SqLite方便数据管理......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