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smartARM2200开发板出厂编程程序编译出错.

楼主(2008-08-11):
请问周工,smartARM2200开发板出厂编程程序编译出错.前些天买了一个smartARM2200开发板.试烧出厂编程程序编译出错.Error:(Fatal) L6002u:Could mot open file F:出错画面如附件.不管是通过串口和以太网下载ZLG_BOOT.编译相应的文件的时候都有这个错误,本人是新手,谢谢.

网友A:
您好!
  您把工程文件拷贝到d: 目录下试试?
                                                          By ltt

楼主:
回复"zLgArM 您把工程文件拷贝到d: 目录下试试?"

回复"zLgArM 您把工程文件拷贝到d: 目录下试试?"
本人把"smartARM2200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开发板出厂编程程序FlashDown"下的文件复制到D:进行编译.出错就更多了,Error:152.Warning:52

网友B:
好像东西没有拷全

网友A:
您好!
  缺少文件。所以编译不能成功。为了理解这个错误,您可以找一个能编译通过的例程,删除里面的一个文件然后编译一下看看。

楼主:
OK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