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原来用ADS软件可以的,现在突然不能用了,错误里面有图

楼主(2008-08-16):
这是提示的情况,我安装了好几遍了,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可能是系统更新产生的问题!

网友B:
licenses没用了。

估计和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C:
你的电脑的系统时间被病毒或自己修改到了一个错误的时间

你把系统时间修正好应该就可以用了,我以前遇到过的,看上去问题很像

楼主:
谢谢了,是电脑时间改了,现在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