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这个是不是2214的bug?兄弟们指点一下

楼主(2008-08-19):
BUG, se, IO, pi, boot
一段小的测试程序,关于端口P3.28
 int main(void)
{
         int i;

    PINSEL2&=(~(1<<7));
    //PINSEL2&=(~(1<<6));

    IO3DIR|=(1<<28);

         while(1){
                IO3SET=(1<<28);
                IO3CLR=(1<<28);
         }
}

--------------
现象,理论上P3.28 应该出方波,但是实际上是高电平,添上程序中的注释部分 PINSEL2&=(~(1<<6))  ,程序就好用了。

电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p3.29悬空),boot0、1也分别接上拉电阻了。片子也换了一个,没上电时候也用表测了,没有短路的,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对了,芯片是打NXP标的,标的是 09

原来一直用老版的,新版的第一次用。

网友A:
王工

    谢谢您指出问题,我们马上安排测试。

网友B:
检测服务

货物运输条件鉴定;电池测试(UN38.3试验)、磁性检测;MSDS编制;RoHS、PoHS检测及认证;REACH法令服务;环境检测;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检测;日化产品检测;水质检测;纺织品检测;食品医药、食具容器、抗菌性能测试;玩具检测;盐雾实验;LFGB(LMBG)、FDA认证及其他检测项目

网友A:
王工

    已测试,00版本lpc2214未出现您所说的问题,该版本也是打有NXP标识的。请注意看1下反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确认两种C语句所生成的汇编语句有何区别。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2214 是 /01版的,原来我也一直用00版的!

有时间我看一下汇编代码!

楼主:
最新进展

我看了一下汇编代码,没有问题!

经过反复测试得出一个结论:

PINSEL2 的第七位控制 P3.29(本来应该控制P3.28) ,而PINSEL2 的第六位控制 P3.28(本来应该控制 P3.29)。

--------------------------------------
我用的芯片具体的型号:

LPC2214FBD144
/01
CK9268      09
TSD0821C

应该是在贵公司的北京中发那里买的,不是我买的,我不知道,哈哈!

开发环境:RealView MDK 3.1.0919

下载程序方式:串口 ISP

楼主:
的确是芯片的bug,请周工的工程师们确认一下

我用串口将PINSEL2寄存器的值打印出来 为 006000B4,但是这个时候,P3.28在我的系统上是做GPIO用的,并且很好用。

网友A:
re

  好的,我们用01版试1下。谢谢王工提醒!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引脚短路的情况我已经检查若干次了,我再找找原因吧,不过暂时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