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进入i2c中断跳不出来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3):
   我用2214和2131两开发板做i2c接收发送试验,2214作为主机发送数据,2131为从机接收数据,使用的是光盘里自带的例程
   连接SDA,SCL和GND后,测试能进入中断的,用示波器测量,也有信号的,但回不了main函数,是不是哪儿需要修改下啊?!

网友A:
jstu023123

您好!
  注意清除中断标识,此外注意确认是停留在中断服务子程序里而不是跑飞吗?

楼主:
zLgArM

  中断标识清了啊,程序是跑飞掉了,我用的是开发板套件里的程序,没有改动~~

楼主:
郁闷ing,还没发现啥问题,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郁闷中。。。我在进中断时led亮,出中断时led灭,结果就一亮一灭下,接下来没反应了,感觉中断了一次后跑飞掉了,我上位机发了10个数据,用示波器观察,时序完整,发的数据都是对的,下位机也有应答

UINT8   eeprom[256];
UINT8   adrpoint=0;
UINT8   slarv=0;
UINT8 IsFinished=0;

void   __irq IRQ_I2C(void)
{  UINT8  sta, addr;

   sta = I2STAT;

   IO1CLR = LED1;   // 灯亮
   switch(sta&0xf8)
   {  case  0x60:                // 接收到自身SLA+W
      case  0x68:
            I2CONSET = 0x04;
            break;

      case  0xA8:        // 接收到SLA+R,或已发送数据并接收到ACK位。
      case  0xB0:
      case  0xB8:
            I2DAT = eeprom[adrpoint];
            adrpoint++;
            I2CONSET = 0x04;
            break;

      case  0x80:                   // 接收到数据
            if(0==slarv)
            {  addr = I2DAT;
               slarv = 1;
             }
            else
            {  eeprom[adrpoint] = I2DAT;
               adrpoint++;
             }

            if(adrpoint==10)  //接收到10个数据
              IsFinished=1;

            I2CONSET = 0x04;
            break;

      case  0xA0:                   // 已发送数据,并接收到非ACK
      case  0xC0:                   // 总线结束,或总线重新启动
      default:                      // 其它状态
            I2CONSET = 0x04;
            break;
   }
   I2CONCLR = 0x38;                // 清除标I2C标志位,STA、STO、SI
   IO1SET = LED1;  // 灯灭

   VICVectAddr = 0x00;
}

int  main(void)
{
   IO1DIR = LED1;
   IO1SET = LED1;

   I2C_SlavInit(LPC2131_SLV);
   IRQEnable( );                // 使能IRQ中断

   while(IsFinished==0);  // 等待完成
   IsFinished = 0;
   while(1)
   {    //让LED1闪烁,让用户感觉程序在运行
       IO1SET = LED1;
       delay(20);
       IO1CLR = LED1;
       delay(20);
   }
   return(0);
}

网友B:
re

你最好说一下你的思路,看看是不是哪没考虑到。

楼主:
回yangvu

  现在只是想通过i2c总线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从机LPC2131收到数据进行处理
  main()中,中断使能、从机初始化,就等待完成标志置位,while(IsFinished==0);。中断时,先接收第一个数据(状态80H),即SLA+W,返回ACK,然后进入60H状态,返回ACK,接着开始接收数据,满足条件时置标志位,main中则会led闪烁。。。

网友C:
while(exp)的问题

exp有时候根本不会置位,建议使用软件延时比较安全。这种异常通常出现在主IIC的程序里面,产生不了中断。有很多可能性,我上次碰到的一种原因,是器件周边电路的电阻有问题,查了好半天,还有那个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最好多几个状态标志。

楼主:
回minchen

  对的,是这儿问题,加了个延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