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公关于LPC23xx复位源指示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LPC23xx用户手册中说,LPC23xx芯片的系统控制模块部分有一个复位源指示寄存器RSID,用于指示四个复位源中的哪一个。四个复位源分别是上电复位,外部引脚复位,看门狗复位,和电压掉低检测,对应RSID寄存器中的POR,EXTR,WDTR,和BOR位。

手册中说,当上电复位条件成立的时候,POR位会被置1,我想问的是,复位完成以后程序正常运行的时候POR位还是1吗?是不是内部复位电路自动将其清0,还是需要程序中对它写入1进行清0?

对于其它几个位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

手册中所说的POR条件成立是指VDD3.3电源引脚的电平从低于1V上升到高于1V吗?

网友A:
re

这四个复位源标志位都可通过软件写“1”清除,也可以通过复位动作互相清除,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只要当上电复位条件成立的时候,POR位会被置1,并清零该寄存器的其他标志位,复位完成以后程序正常运行的时候POR位还是1。POR位只能通过软件将其清零。

EXTR由上电复位来清零,不受WDT或掉电检测复位影响。

WDTR可由其他任何一个复位源清零。

BODR不受外部复位或看门狗复位影响。

所以当检测到一个复位标志后,应当软件将其清零,以方便下一次检测复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