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个i2c的肤浅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周工好:
   我有好几个i2c器件  都做在面包板上  不想画板  想直接用我的lpc2210开发板控制(开发板就一个i2c)   该则么弄
      是不是可以把每各器件的sdl scl都焊在一起,再连到开发板sdl scl上  通过器件地址 来选则控制  这样可以吗???

谢谢周工指教!

楼主:
顶上!

.....来个周工呀

网友A:
完全可以!

就按你说的,把数据线、始终线连接在一起。发数据时,地址区分就可以。

网友B:
可以

连几个都不是问题,qawsdedr 说得,地址区分就可以!呵呵

网友C:
re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不过同时挂在I2C总线上的数目是有所限制的,取决于所用的I2C器件。

楼主:
再问个菜鸟问题..

请教各位:
        我想用到语音录放功能,周工以及各位高手能否推荐个好方案啊???
        用的芯片最好是I2c,最好能发个完整的原理图(包阔一些必需的外围)给我参考下!!!
        我的邮是:huangbingg1984@163.com
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