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周公帮忙解决开发板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小弟我现在用的是EasyARM2200开发板,KEIL开发工具。
调试的时候想把程序下载到片外的RAM中去,请问具体要怎么设置KEIL。
我参考了很多模版,就是行不通,主要是中断向量只能映射到内部RAM中去,调试的时候运行不到外部RAM的地址范围内。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zh也很容易!

ZLG一般都用ADS开发,但KEIL也完全可以!

想要设置ROM和RAM的地址可以有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设置:在KEIL的设置界面里,有设置ROM和RAM地址的选项,打开设置界面都点点,都看看就明白了。
2、使用分散加载文件:文件直接复制ZLG提供的ADS下的模板中的SCF文件就可以,一点都不需要该,完全通用。加载进去后还需要在设置界面里指定使用这个文件。然后修改需要将各个文件放置到什么地方,这个文件灵活多了!

网友B:
用个bootloader加载也可以凑和打印调试,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