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高人:无并口的电脑可否用扩展卡调JTAG-H

楼主(2008-08-30):
新买的945主板上没有并口,但设备管理里仍有LP1,资源0x378。

买了个并口扩展卡,安装后生成LP3,资源0xEF00。
在H-JTAG的Port setting里将LP1改为LPx - 0xEF00。
这样设应没问题吧,但H-JTAG还是找不到LPC 2138.

H-JTAG和2138板在有LP1并口的机上测试过,都可以。

网友A:
。。。

 看你买的并口扩展卡是什么样子,还是只买了个打印机能用的并口,还是JTAG调试可以用的并口,有不同的。如果价格不贵的那种肯定不行。

楼主:
回2楼兄弟,是60元的。

网友B:
我调试过,不可仪

网友C:
我可以,

首先H-JTAG要找到芯片

网友D:
RE:无并口的电脑可否用扩展卡调JTAG-H

建议进入电脑BISO,看看并口工作在什么模式(一般选择ECP/EPP时能正常调试)选择不同的模式调试一下。

网友E:
用这个就可以了,直接USB口,最方便

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TKScope.asp

网友F:
楼上兄弟,你建议的那玩意要多少钱啊!

网友G:
便宜不了,周董的东西历来很贵

网友H:
我买了一个挺好使的,比JTAG调试功能强N多

有在调试中查看寄存器的变化功能,有超级跟踪功能,内置逻辑分析仪,断电可以无限设置,的确一份价钱一分货

网友I:
看来你的电脑是有并口的,不过现在主板厂商不送线了,你去电子市场花5块钱买一条并口扩展线,一头是IDC20,一头是个并口插头,直接就可以把你的并口用起来了。
到主板上找这个并口扩展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