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 上电无法启动

楼主(2008-09-02):
最近用LPC2138做一某机床控制器,但CPU经常性的上电无法启动!
而且碰到一奇怪的问题,当手一触摸CPU ,系统就重启或者死机!
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忘个位大哥能帮帮忙,提些意见!

网友A:
复位电路可靠否?

楼主:
LPC2138 上电无法启动

我的复位电路采用的是CAT1025-30电源监控芯片
!

网友B:
贴PCB图片和原理图出来看看

光这样是说不清楚的.

楼主:
复位原理图

网友A:
量下1025的1脚多少电压, 这个脚加上拉未?

网友A:
/RESET脚上加个上拉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这几个引脚我都有加了10K的上拉!

这几个引脚我都有加了10K的上拉!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reset有没有输出!或者说输出是否正确!

楼主:
复位芯片

有没有实惠点的复位芯片,可以介绍介绍!

网友B:
p0.14管脚是否上拉了?

如果不上拉,可能进入了ISP模式?

网友E(2008-11-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REST总是为低,后来加了10K的上拉电阻,可以了,过了2天,又不行了,将电阻改为1K后又可以了,现在改到100欧后,ULINK2无法下载了,芯片基本报废了。而且ULINK2也出现了问题,无法将程序下载到其他的芯片了。情况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