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大虾及周工

楼主(2008-09-04):
1:lpc2368中的Match 对应的Match IO输出,这时候这个IO还能作为普通IO进行控制不?不重配GPIO的情况下.因为我是想用Match 来作为PWM用的,尽量不用过多的其它操作.

网友A:
RE:jinbos

你好,使能了引脚的MAT输出功能后是不能再作为普通IO控制的,除非重新配置PIN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