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J-Link无法找到LPC2132,为什么呢?

楼主(2008-09-04):
借论坛宝地问个问题:
我买了周立功LPC2131的开发板,J-Link在该开发板上可以正常使用,但我自己按照深入浅出ARM7中的原理图作了一块板子,将LPC2132焊上去,J-Link一直提示无法找到设备。
目前的线路连接是:
6,18,25,42,50,59接地
7,23,43,51接电源
61,62接11.0592M晶体和电容,用示波器可以看到11.0592M正弦波
57接复位芯片CAT1025
20(TRST),24(RTCK),52(TMS),56(TCK),60(TDI),64(TDO)接JTAG。
另外,P0.11和P0.14上拉。
目前的接法就是这样,但J-Link无法找到LPC2132,请问为什么?   请大家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A:
RE:oldcat8999

oldcat8999
    你好,请仔细参考一下2131开发板附送光盘中的电路原理图,对照JTAG电路中的不同之处,好像你的JTAG没接对哦!
    原理图在光盘中的目录为:EasyARM2131_V1.4生产光盘资料第1章-开发板硬件结构。

网友B:
遇到过,RTCK下拉,实在不行就上电后手动复位一下再使用

楼主:
To zlg_lly

zlg_lly,你好。
刚才看了第1章-开发板硬件结构,JTAG、复位等电路基本和书上的一样啊,没有发现明显的不同,还是不能发现LPC2132设备,为什么呢?

楼主:
To teltium

teltium ,你好。
RTCK已经通过4.7K电阻下拉,也尝试复位后查找器件,但没有效果。
另外请问:
1.P0.14是否需要下拉?
2.LPC2132的引脚从芯片上圆圈开始是第一脚,然后按照逆时针排序?

楼主:
To zlg_lly:

zlg_lly,你好。
还要请教一个问题:LPC2103上有DBGSEL脚,用于选择是否进入DEBUG状态,那请问LPC2132上有没有这样的配置引脚,保证LPC2132复位后进入DEBUG状态呢?
谢谢。

网友B:
P0.14是ISP sele 不需要动,没错逆时针

网友A:
RE:oldcat8999

你好,LPC2131上没有DBGSEL脚,对于LPC2131来说使用JTAG需要注意的引脚有两个:
P0.31(17)复位时不能被外部拉低,否则禁止JTAG功能(建议外部上拉);
P1.26(24、RTCK)复位时低电平将使能JTAG功能,需下拉。

如果你的电路注意了些,那你的JTAG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建议你先用我公司的JTAG-H与之连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