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03的,自己做的板子,JTAG识别不了,咋回事呢?!

楼主(2008-09-05):
   上电后,测量供电电压都对的,晶振也工作,以为是没有复位,将Rst脚接地强制复位也没用,RTCK接地,P0.14为高电平,没进入ISP模式。我用的是H-JTAG,做的2214板子能识别的,两个板子复位电路一样。。。测量JTAG口电平,2103的都为低电平,芯片没有正常工作吗?!

网友A:
RE:jstu023123

jstu023123:
    你好,做板前一定要找芯片数据手册确认原理图没有问题,否则等做了PCB板再去发现就很费钱了。
    LPC2103的RTCK接地需串一个大电阻;LPC2103有一个DBGSEL引脚,芯片复位时需要上拉才能进行JTAG调试模式。

楼主:
回zlg_lly

  试验板而已,公司做的,呵呵。。。RTCK是加10K接地的,DBGSEL上拉进入调试模式,我是通过JTAG烧程序啊,可以不用进调试模式吧?!

网友A:
RE:jstu023123

    你好,可能我说得不太贴切,复位时DBGSEL需要上拉才能使能引脚的JTAG功能!!!否则引脚功能受PINSEL控制。

楼主:
好了,谢谢zlg_lly呀。。。

   果然能识别了~~2103和2131、2214有点儿不一样呀,好像多了这一步嘛,2214、2131就不需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