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在做IAP功能以后,应用程序不能进入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请问,我在做ARM的IAP升级程序的时候,我把BOOT程序放在从0X00开始的地方,应用程序放在0X00001000开始的地方,也就是不从0X00000000开始,可是异常向量表却在0X00000000到0X0000001C,也就是说应用程序一旦发生中断,比如IRQ中断,程序就跳到0x0000 0018,可这已是BOOT程序了呀?就算我把异常向量表REMAP到RAM中,又有什么作用呢?(把异常向量表放在0x400000000到x40000040)难道我能控制应用程序的一旦发生中断就向(0x400000000 +0x0000 0018 )吗?

网友A:
0X00000000到0X0000001C

放的就是跳转到0x400000000到x40000040的指令。所以程序中断和BOOT没关系。

先到0,再到0x400000000,再到程序

楼主:
0X00000000到0X0000001C

0X00000000到0X0000001C 放的就是跳转到0x400000000到x40000040的指令??? 您的意思是:如果程序一旦发生中断,比如IRQ中断,程序自动就跳到0x0000 0018处的时候,我在地址0x0000 0018处自己加一条指令让程序跳到(0x400000000 +0x0000 0018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