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 上运行USB2.0程序(ISP1582)不成功?

楼主(2008-09-09):
EasyARM2200开发板和ISP1582 PACKAGE (USB2.0)。
使用LPC2200还是LPC2292,只要是程序是在外部存储器运行,可以正常的完成USB通信。
但是当程序在LPC2292的内部时,就不行了,连USB设备都找不到。
问了ZLG的技术支持,说是他们没有对LPC2292之类(含内部Flash)做这样的测试,不知道原因。
至今未解决这个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硬件仿真环境选择

在内部运行的时候,BANK0要选择RAM,BANK1要选择Flash,再是Inside

网友B:
RE

您好!
“但是当程序在LPC2292的内部时,就不行了,连USB设备都找不到。”
您在调试时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吗?能否提供一些更详细的错误信息,或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解情况。
如果不方便公开您的联系方式,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lpc2300@zlgmcu.com
邮件中注明邮件来自论坛“TO: ZLG_LLY”即可。

网友C:
RE:

此问题以前碰到过,原因是在内部FLASH运行程序速度快,对ISP1582的寄存器设置时序就会“变形”,比如有些要先写1再写0的寄存器设置位,在程序高速执行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解决方法是:在STARTUP.S里将MAM模块关闭,当枚举成功切换到高速后再使能MAM

网友D:
我们有解决方案。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