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您好!LPC213x的最小系统的问题,望解答?

楼主(2008-09-11):
周工:

    您好!
    在不使用LPC213x的A/D、RTC的前提下,LPC213x的以下管脚:

    63脚(Vref,用于给A/D提供转换电压)、

    49脚(Vbat,用于给RTC供电)、

    Y2(晶振2,连接RTXC1、RTXC2,用来给RTC提供时钟)

    可不可以不接?给PLL提供电源的第7脚(Vdda)如果和数字电源直接接在一起,会不会出错?同时在不接63、49和Y2后,这些引脚需要什么特殊处理,能够保证系统运行稳定!谢谢周工!

网友A:
re:cjl519

您好!
Vdda并非是给PLL供电的,它给AD供电,如果你不使用AD功能,那与数据电源接在一起也没关系,63、49、Y2如果不使用悬空既可,无需特殊处理。

网友B:
re

REF 接电源,vbat接地, rtcx1接地,rtcx2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