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 LPC系列的ARM有没有2-4路全部带流控的UART的型号

楼主(2008-09-12):
请问周工, LPC系列的ARM有没有2-4路全部带流控的UART的型号.
谢谢!

网友A:
找遍所有MCU,也不可能找到

还是+16C554。只要找任何一款带EMI外部总线的MCU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

网友B:
STM32有3路带流控的UART

  STM32有3路带流控的UART,同时还有2路不带流控的UART

网友C:
I2C或者SPI也可以扩展,例如SC16IS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