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大家用LPC2468作USB Host读写U盘可以达到什么速度?

楼主(2008-09-17):
我用48MHz的CPU时钟,“读/写文件”都可以达到400KB/s,“读”稍微快一些。

把CPU时钟提高到57.6MHz,“读”可以达到500KB/s。

不知道大家实现的速度是多少?

楼主:
哦,那就是说,我实现的速度还算凑合。

网友A:
re

请问你的lpc23xx工程模板是从哪里找的?

楼主:
好像是Keil自带的。

Keil自带的。

网友B(2011-02-24):
不是吧,我的LPC1768写U盘25KB/S,读的话200KB/S,好慢啊,设置USBPLL对读写速度都没什么影响的,谁能告诉为什么啊!!!

网友C:
这个速度只能做到这么慢吗?

网友D(2012-03-09):
请教你的读写速度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E:
我是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