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公,这个例程是否不完整

楼主(2008-09-17):
谢谢!

关于LPC ARM的中断实现过程,终于有点眉目了。

不过LPC2103的“向量IRQ 中断测试 (向量IRQ 的使用)”例程好像缺少函数

SetISR(EXTINT0_NO,0,(uint32)ExtInt0_ISR); //设置IRQ 中断

这样一来程序还可以响应外部中断吗?实验结果和实验教程不一致。实验教程——“短接JP1 时,发生中断,蜂鸣器鸣叫一声”;实验结果——“短接JP1 时,蜂鸣器一直鸣叫,当断开JP1 时,蜂鸣器才停止鸣叫”

网友A:
RE:liuyk_0321

您好!
1、首先肯定例程是完整的,您所例举的这个IRQ设置函数功能已经由例程中
VICIntSelect = 0 << 14; /* 选择EINT0为FIQ中断 */
、、、
、、
VICIntEnable = 1 << 14; /* 使能EINT0中断 */
完成了。

2、因为中断服务程序中有这样一个语句
while((IO0PIN & (1 << 16))==0); /*  等待按键松开    */
所以只要JP1一直短接,就不会退出中断服务函数,所以实验结果是正确的。

楼主:
继续------周公,这个例程是否完整

看来是真的不完整

你上面说的我的例程中根本就没有,我用的是EasyARM2200主板+LPC2103子板,我估计你跟我说的不是同一个开发板,也不是同一个例程;

在光盘所带的《LPC2103实验教程(EasyARM2200_ADS)》里说“LPC2101/02/03 的工程模板已经将向量IRQ 的设置整理成一个函数(SetISR)”,而我根本就找不到函数SetISR!

工程模板见附件:

能否把“EasyARM2200主板+LPC2103子板”的完整版资料发给我一份?谢谢!

Liuyk_0321@163.CO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92659238.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