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的jtag问题

楼主(2008-09-17):
公司之前买了周公的板子 ,为什么用KEILULINK 下载不鸟呢?换了应贝特他们的就可以了 realview的板子 好像周公的板子 hjag是可以用的, ulink怎么不行了 我用ulink连 2214是可以调试的 2378 有什么问题??我看了跟 realview  jtag连接不同哦 请解释下,不过公司最后还是退了货
根据你们的JTAG接口,怎么修改下??

网友A:
RE:wlecust06

您好!
各JTAG电路根据各芯片可能会有不同,但JTAG接口那几根线的定义是一样的。我们也没有看过应贝特的realview  jtag,不知道他是怎么接。
KEILULINK应该也是可用的,以前看见过论坛里有同行说用KEILULINK调我们的板子是可以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上是怎么设置的

我调试是可以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