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楼主,LPC2388做串口疑问?

楼主(2008-09-18):
在没有系统的情况下调试正常,而在有系统的时候,发送总是处于等待发送完成的while语句那,为什么?

发送我没有使用中断,用的是查询模式,接受用中断方式,但是接受中断我还没有测试,只测试发送部分。

以下是我的串口初始化部分

void Uart_Init(void)
{

    //uint32 bak = 0;

    /* 在PCONP里启用UART0 */
    PCONP     |= 1 << 3;                        // 使能UART0

    /* 初始化引脚 */
    PINSEL0  |= (0x01 << 4) | (0x01 << 6);    // 设置P0.2和P0.3连接到UART0

    U0LCR = 0x83;
    U0DLM=0x00;
    U0DLL=0x4e;
    U0LCR = 0x03;

    /* 设置FIFO */
       U0FCR       = 0x81;                        // 使能FIFO,并设置FIFO触发深度大小为8个字节

    /* 清除接收FIFO内的数据 */
    ClrRcvFIFO();

    /* 初始化UART VIC 中断接口 */
/*    VICIntEnClr  |= 1 <<6;
    VICVectPri6   = 0x06;
    VICVectAddr6  = (uint32)IRQ_UART0;
    VICIntEnable |= 1 <<6;*/
    U0IER |= 0x01;                 // 使能RDA和CTI中断
    SetVICIRQ(6, 6, (unsigned int)IRQ_UAR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