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04的时钟

楼主(2008-09-18):
在LPC2104的数据手册中提到:
    VPB 分频器有两个用途。第一个是VPB总线不能直接在ARM处理器的最高频率下工作,为了弥补这一点,VPB总线降可以低到 1/2或1/4处理器时钟速率。VPB 分频器的第二个用途是...
    这句话的意思是VPB总线不能工作在ARM处理器的最高频率下吗?可是在VPBDIV寄存器为01时,不就是在ARM处理器的最高频率下工作呀,,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些外设可以在ARM的最高频率下工作,而有些外设(比如说是低速的外设)不能直接在ARM处理器的最高频率下工作,而ARM为了为了弥补这一点,就通过这个分频器来降低VPB总线的频率..
    总之一句话:VPB总线频率可不可以和ARM处理器时钟相同.即VPBDIV可不可以为01.

还有个问题,在LPC2100中的config.h中有:
    /* 系统设置, Fosc、Fcclk、Fcco、Fpclk必须定义*/
#define Fosc            11059200                    //晶振频率,10MHz~25MHz,应当与实际一至
#define Fcclk           (Fosc * 4)                  //系统频率,必须为Fosc的整数倍(1~32),且<=60MHZ
#define Fcco            (Fcclk * 4)                 //CCO频率,必须为Fcclk的2、4、8、16倍,范围为156MHz~320MHz
#define Fpclk           (Fcclk / 4) * 1             //VPB时钟频率,只能为(Fcclk / 4)的1、2、4

是不是只要改以上的数字就可以改系统频率、CCO频率、VPB频率
我怎么觉得target.c中与PLL有关的代码也要改呀,
#define Fosc            11059200         //晶振频率11。0592M
#define Fcclk           (Fosc * 5)        //系统频率55。296M
#define Fcco            (Fcclk * 4)       //CCO频率221.184
#define Fpclk           (Fcclk / 4) * 4

这样改是正确的吗??
如果不是正确的,那我怎样改才可以使得系统频率和VPB频率最高??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呀!

网友A:
RE:hotyong

您好!
1、VPB总线频率可以和ARM处理器时钟相同;
2、您上面的配置是对的。
您的这句话也是对的“有些外设可以在ARM的最高频率下工作,而有些外设(比如说是低速的外设)不能直接在ARM处理器的最高频率下工作,而ARM为了为了弥补这一点,就通过这个分频器来降低VPB总线的频率..”
如果您需要使用高速外设的话,是可以将VPBDIV配置为01。
在ARM后来的产品中甚至可以为每一个外设单独配置VPB时钟分频,这样就弥补了高速外设将就低速外设的情况,例如LPC23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