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292两路CAN同时工作

楼主(2008-09-19):
将LPC2292的两路CAN并接(通过CAN驱动芯片82C250后),使用ZLG的CAN驱动程序,定时向CAN1发送三组数据CAN2发送三组8字节数据,然后接收结果CAN1,CAN2都能有3次接收中断,但CAN2数据寄存器无数据,数据长度为0,不知为何?
    在CAN1发送与CAN2发送之间加延时等CAN1发送完后再发送CAN2就可以了,可是这样又试不了仲裁重发机制了。
    试验时CAN1的ID比CAN2的ID小并每次发送时不同,将ID大小反一下则CAN1无接收数据,ID大的仲裁反而比ID小的优先级高?LPC2292 CAN无错误重发机制?
    注:25K的位速率试的

楼主:
芯片问题

在LPC2290的勘误中找到的,A版中,现在用LPC2292为B版,难道也有
CAN.7 Receiving messages while arbitration is lost.
Introduction The CAN module can lose arbitration to another CAN node during an attempt to transmit a CAN
message. The message of the CAN node the arbitration was lost to is supposed to be received
correctly by the CAN module.
Problem Messages might not be received correctly if during a CAN Transmission the CAN bus arbitration is
lost to another CAN n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