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我在wince下编译MigcARM270时出现这个错误,请问是什

楼主(2008-09-19):
(无正文)

楼主:
图片:

图片:

网友A:
RE:progrime

您好!
关于MagicARM270开发板的问题由我们的另一个部处理。
您可以直接致电020-28872412(凌工)进行咨询。
见谅!

网友B:

可能是你机器中毒了。或都杀毒软件阻止了编译器的某些行为,

楼主:
杀毒没毒,关了杀毒软件编译还是一样,哎,怎么办哦

楼主:
请问从哪里可以看到WINCE试用版的时间呢?凌工

楼主:
谢谢凌工,我重装系统后可以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