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GPRS心跳时间设置多久合适?我测试时可以达到一个小时

楼主(2008-11-21):
GPRS的永远在线是需要用户掏银子,所以,心跳时间设置的越长越好,
GPRS心跳时间设置多久合适?我测试时可以达到一个小时。用过的大侠都是设置多长时间“心跳”一次呢?

网友A:
UDP

一般是三四十秒.TCP可以适当放长一点,两分钟左右.设得保守点好,而且一般G/C网卡做通信都开通包月的,不然哪吃得消啊.

网友B:
GPRS就是永远在线的,

一般不会按流量收费,基本上都是包月、包年套餐。
心跳是为了识别到底是断线还是长时间无数据设计的,协议上有规定,不能随便设置,也不是越长越好。

网友C:
永远在线不需要多掏银子,但需要多掏电费

GPRS一般都是用限流量包月的,
只要流量不超,在不在线都是一样的掏钱

只是GPRS在线是是和通话状态一样耗电的,电池很快就会没了...

网友D:
GPRS永远在线不需要花钱吗?测试过吗?

TO 三楼:
协议上有规定指的什么协议?我看的是电网的规约。心跳是用来检测主站和设备机连接是否正常,没有规定具体时间。

心跳功能的意思是指DTU每隔一定时间,发一个数据包到数据中心。主要功能: 1.防止掉线,因为现在网络运营商为了防止一些终端挂在网上,而不传数据(因为GPRS或CDMA都是按流量收费的,当然也有包月的,你必须得先开通才能包月),所以当发现终端一定时间内没有传输数据时(约 分钟),就会把终端踢下线。 2.实现远程在线监测,数据中心可实现监测各终端是否在线。由于无线终端访问Internet时,都必须依靠GGSN,GGSN则利用NAT 为所有无线终端进行映射,产生的映射均有一个TTL生存时间,一般为3分钟以内,如果超过3分钟,映射将会自动消失,此时在数据中心将无法主动与DTU通信。所以必须DTU定时发一些心跳数据来维持与数据中心的链路。在申请APN/VPDN后,可去掉心跳包。因为此时DTU不需要通过GGSN与 Internet进行通信,所以也不需要NAT。此时GGSN在为APN域内SIM卡直接静态路由,所以可去心跳包.
我测试,跟咨询的结果都是,一段时间没有数据传输,GPRS会掉线!

我不是手机,只是用手机模块,在设备上用,不存在电源问题,没电的问题。

网友A:
re

网都是按流量收费的.永远在线和需时在线一样的,关键是流量.
不过移动大老爷还是有N种套餐给你用的,还有专门的数据卡可用.
心跳是因为移动会监测端口,当一个端口长时间没有数据流时,移动就会认为掉线了,就会把你踢走.因此你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发送数据,保持链路.

网友D:
6楼正解,如果做服务器,外网的IP怎么获取呢?

当一个端口长时间没有数据流时,移动就会认为掉线了,就会把你踢走.
我发帖的目的正是想知道大家把这个时间设置的都是多长,我的朋友做的GPRS模块15分钟发一次心跳包,但是,我测试TCP链接,一个小时才掉线,我的目的还是想给用户省些银子嘛。
UDP链接我还没有测试多长时间掉线。

再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如果作为ROUTER的话,这个卡的IP地址怎么获取,
AT%ETCPIP?  获取的是内网地址和DNS的地址,外网的IP怎么获取呢?

网友B:
GPRS得不到公网IP,只能主动发起连接,

CDMA/ADSL可以得到公网IP,通过PPP协议可获得IP及DNS信息。

间接解决方案是:设置一个有公网IP的服务器,所有GPRS设备主动连接上去,由服务器代为转接数据。

网友E:
8楼的不对吧?

在SIM300C上我就得到了它的公网IP。

楼主:
我以前用别人的ROUTER也不用转。

9楼做过ROUTER吗?怎么得到公网IP呢?
还有,不知道密码,怎么清楚SIM卡密码呢?

网友F:
GPRS是不能得到公网IP的,只能是移动内网IP

   但GPRS模块可以配置为服务器,这样其它设备就可以向服务器发数据了。

   另:心跳包时间间隔最好是可修改的,根据客户要求修改。

   我的GPS/GPRS产品是用于车辆监控的,数据传输频繁,所以不需要心跳包。

楼主:
GPRS模块配置为服务器,其他设备怎么登陆?目的地址怎么找?

网友B:
有些动态域名服务商提供内网对外功能,

可以实现全球异地内网间UDP/TCP通信,隧道转发,无须在网关做端口映射。本质还是借助公网IP服务器,只不过由动态域名服务商代劳了。

网友A:
很多方法

域名解析,卡绑定IP等等.
心跳可设是相当明智的方法.

网友E:
to 10楼

我的确没做过ROUTER。GPRS也是刚玩。

但是我的确在GPRS联网后,用AT命令从GPRS模块得到了IP,然后启动GPRS的SERVER功能,然后在PC上主动通过INTERNET向刚才得到的GPRS的IP发送了数据,然后GPRS收到并显示了,不知道这算不算?上述当然是指GPRS做SERVER,PC做CLIENT。

另外当GPRS做CLIENT,PC做SERVER时我才牵涉到了ROUTER的问题,我是用ADSL拨号上网的,中间经路由器到PC。在路由器上设置虚拟主机服务就行了。若没有路由器,就不存在设虚拟主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