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分散文件

楼主(2008-11-24):
lpc2292没有扩展FLASH和RAM的板子,片内有flash和ram

ROM_LOAD 0x00000000 0x40000 ;256K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 +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1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这个分散文件有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A:
同问

一直对分散加载弄不清楚
高手解答下

网友B:
re:分散加载文件

power5000:
         您好!
   从结构和语法上讲这个分散加载文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文件需要视程序大小而定。这个分散加载文件只能用在程序中用到的变量的总数不超过0x1000(0x40000000 - 0x40001000)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