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Keil RV MDK编译器里,C++怎么设置不区分字符串的符号?

楼主(2008-11-24):
    默认字符串(或数组)有符号和无符号是区分的,如果入不一致,编译是通不过的。 我想设设置不区分有符号和无符号,在哪设置 ?? 谢谢!

楼主:
找过所有菜单、工具了,试过了很多,都不行

   一直都在用强制转换,今天实在不想用了。

网友A:
借宝地请问

MDK哪能下载到软件仿真2410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