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几个LPC2132的问题

楼主(2008-11-27):
准备选用LPC2132做个仪表,但本人还没用过LPC2131,想提几个问题:
1 不使用RTC时,芯片的RTXC1和RTXC2引脚应如何处理呢,能浮空吗?
2 使用JTAG调试时,GPIO端口P1.16-P1.31是否无法正常使用?
3 本人有一台MagicARM2000,在使用AXD中使用EasyJTAG驱动程序 V1.05,找不到LPC213X选项,随机配来的JTAG能否调试LPC2132呢?
4 程序中能向FLASH中写数据吗?
请给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好

1.可以悬空的
2.调试时不能做GPIO使用
3.如果随机配来的JTAG为“EasyJTAG-H”的话,需要将EasyJTAG卸载,安装EasyJTAG-H驱动
4.可以使用IAP写FLASH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EasyJTAG和EasyJTAG-H有什么差别呢?我只有EasyJTAG的。

网友B:
V1.06

从周立功网站上下载一个驱动(EasyJTAG驱动程序 V1.06 )就可以用了

网友C:
EasyJTAG-H

EasyJTAG-H是EasyJTAG的升级版,功能更加强大,操作更加方便,可以很方便的擦处片内片外Flash,具体资料可以到网上查询。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解答

有了楼上几位的答复,使我有了一点前进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