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下版主大哥2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8-11-28):
1,我用的easyarm2200开发板,ads中调试,选择Rellnchip或DebugInChipFlash,跳线jp7接inside从片内flash启动。但是发现,必须bank0接flash,bank1接ram,程序才能正常运行,并且可以脱机运行。若接成bank0接ram,bank1接flash,则程序无法正常。
我的看法是,既然从片内flash启动,且程序下在片内flash中,那么片外怎么接无所谓吧。怎么会这样。

2,实验教程上的有关图形液晶显示的实验,为什么只能在片外ram中调试运行,而不能在flash中从而可以脱机运行,不管是片内还是片外flash都不行。

谢谢!

网友A:
回答一个

论坛回复效率速率不是很高
个人认为第2个问题原因是片内FLASH太小,你液晶程序的图片信息就100多K,只能靠片外的8M的SDRAM.

私家观点

网友B:
RE:

   你好, 我查看了模板,当你使用Rellnchip或DebugInChipFlash时,我们的模板是将部分变量定义在0x80000000开始的外部存储空间上的,所以即使选择片内运行,也是和外部存储器有关的。另外此时应该是BANK0接RAM, 你确定你是“bank0接flash,bank1接ram”程序才能运行吗? 你可以查看一下你模板里的分散加载文件里的定义, 如果你修改过,比如把变量的定义在了BANK1对应的空间里(0x81000000)那么就可能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C:
堆栈用了BANK0上的RAM空间。

看看分散加载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

第2个问题应该不是容量的原因吧,我看给出的例子程序,总共不到10k,我只是要有个简单的显示,基本不显示图像,要怎么办?

楼主:
re

我确定是bank0接flash,bank1接ram程序才能运行,而且我也看了分散加载文件正如你所说,可怎么会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