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ARM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ARM, lg, pi, ST, tc
开始学ARM,刚从ZLG买了块2131的开发板,在用AXD调试的时候,单片机的运行时间没有什么地方显示,不知道是AXD里面根本就没类似PIC或AVR里面的stop watch这个东西,还是我没有找到,还请各位指点一下。另外关于ARM指令运行时间方面的资料也找不到,不知那位能提供一点。谢谢。

网友A:
转自ZLGARM:
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与ARM内核运行的频率有关,而关于一条指令需要几个时钟没有确切的说明,ARM7内核的Dhrystone测试结果是0.95 DMIPS/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