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启动代码

楼主(2008-11-30):
在SMART 2400 启动代码中

Reset                                                                   ;/*  中断向量表                 */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6e50
        LDR      PC, [PC, #-0x120]
        LDR      PC, FIQ_Addr

ResetAddr           DCD     ResetInit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SWI_Addr            DCD     SoftwareInterruptAdd
PrefetchAddr        DCD     PrefetchAbort
DataAbortAddr       DCD     DataAbort
Nouse               DCD     0
IRQ_Addr            DCD     0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Undefined
        B       .
PrefetchAbort
        B       .
DataAbort
        B       .

其中

 DCD      0xb9206e50        ;这是保留地址,这个值由用户写进来,怎么算出这个值呢?
 LDR      PC, [PC, #-0x120]  ;这样写的目的是?#-0x120怎么来的?

IRQ_Addr            DCD     0 ; 这句是从地址IRQ_Addr 开始分配一个字(4字节)的内存空间并且用0来初始化?

Undefined
        B       .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来解释。仔细看ZLG的书,书上都有的!

DCD      0xb9206e50        ;NXP的BOOT通过判断这个位的植来判断用户代码是否有效。可以运算获得,大多情况,ZLG的模板都算好了,不用修改。
LDR      PC, [PC, #-0x120]  ;这是从中断向量寄存器里获得中断函数指针,因为执行这条语句时的PC和VICvectAddr寄存器的地址差是#-0x120。

IRQ_Addr            DCD     0 ; 这句话没用,属于制作模板的人写的废话。

Undefined
        B       .          ;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