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异常向量表

楼主(2008-11-30):
我知道BootBlock 里面也有异常向量表(厂商自己写的,不是我们在启动代码里面写的,不能被我们修改),有自己的程序。
我想问,BootBlock 里面的异常向量表和我们平时说的那几个异常向量(FIQ,IRQ,RESET,中止等等)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它们是不同的)

网友A:
RE:

    你好, boot过程中,中断向量表会被重映射到BootBlock里的中断向量表中,这使得该过程中出现的异常也可以得到处理, 而具体芯片生产商做了什么处理,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我对你的说的“不同”很有兴趣,愿闻其详。

楼主:
RE

楼上的意思说,用户代码中的异常向量表和BOOTbLOCK里面的一样了?那么一上电,BOOTBLOCK里面的异常向量表被重映射到0X0,就是说接着运行BOOTBLOCK里面的复位?这样,复位的目的不会是让系统恢复到一个原始状态吧?(如果是,那么用户代码的复位不是多余吗?)我想里面应该是有一些代码,它们判断用户代码是否有效,如果没效就进入ISP。还有"这使得该过程中出现的异常也可以得到处理, 而具体芯片生产商做了什么处理,我也不得而知"按我的理解,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其他的异常向量(FIQ,IRQ等等),正如我前面提到,复位过程中可能就判断代码是否有效,接着要么ISP,要么把控制权交给用户代码,难道这过程还会出现其他异常?

网友A:
re

  你好,你误会了, 我没有说它们一样。 我是说我才疏学浅, 在向你请教。同时也希望大家更多的交流。
  另外,“要么把控制权交给用户代码,难道这过程还会出现其他异常?”如果只在我们期望的时候出现,那么它就不叫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