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x/214x 中怎么获取一直运行的时钟记数?

楼主(2008-12-07):
LPC213x/214x 中怎么获取一直运行的时钟记数
我启动了T0
我读取T0TC 结果总是0

T0TC=0;
T0PR=0;
T0MCR=0x03;
//T0MR0=Fpclk*2;
T0MR0= 12000000*5*2;
T0TCR=0x01;

然后 x1=T0TC;
运行一段代码
x1=T0TC-x1;

我用这段来计算代码执行的时间,比如SD读写的数量,当然也可以用来比较代码的好坏等
可是T0TC 读出来是0

网友A:
RE:

    先确认一下你的T0是否是在在正常工作!可以通过T0的匹配中断等方式来验证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