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0.14的问题

楼主(2008-12-09):
请问
脱机的时候P0.14要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但是我想P0.14刚好接液晶的一条数据线 这个上拉直接去掉吗?

网友A:
最好别用它接什么东西,除非你能保证外部电路不会将它拉

否则,就会经常无法正常工作,实际上进入bootloader

网友B:
我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LPC2220,我也在P0.14上拉了一个10K的电阻,这根线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作为modem的DCD输入,这个引脚现在我接到了华为的gprs模块GTM900的dcd引脚上,但是每次第一次上电的时候总是启动不了,紧接着第二次启动就可以了。后来量过了,第一次上电的时候P0.14的电压要么是0V,要么是2.4V.但是这样都是无法启动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呢?

网友C:
p0.14空出来,不要用它,否则死得很惨~

网友D:
p0.14使用上拉

p0.14使用10k的上拉就可以启动了,启动后无论输出高低电平都没问题

网友B:
不是把,如果启动的时候,DCD引脚是低电平就不行了

不是把,如果启动的时候,DCD引脚是低电平就不行了

楼主:
接了LCD的一条数据线还要接上啦10K吗?

网友E:
老声常谈了

   小菲刚出第一批ARM的时候,我调试LPC2132,发现这个问题,有点恼火了

   后来提意见给小菲,让它修改ISP条件,不要用什么引脚控制,复位时串口收到特定数据就进入ISP,比如 0x00~0xff,这样误入ISP的概率几乎为0

   人家牛着呢,我就不修改,你怎么着......

网友E:
可恶的是

   P0.14竟然和Modem口复用的

网友F:
回7楼

你要看lcd的那个数据线上电是什么状态
如果上电低电平,你接上电阻电平也抬不上来

所以最好别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