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00出现软中断中止

楼主(2008-02-19):
用以前同样的启动代码,和堆栽文件,今天复位后总是跑到软中断中止,进入不了main函数,搞了一天了,和以前可以用的程序对了又对,就是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怎么搞得,急死了??
有人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你是否把程序烧写到flash里了?

还有注意跳线,引脚粘连什么的。

楼主:
是的

程序当然是写到flash的,
在mem_a.scf中加载到RAM了
硬件肯定是没问题的,以前用过,都出过几百台产品了,以前写的软件不大满意,现在想重新写,就出了N多问题,今天又出现了未定义指令中止,郁闷死了

网友A:
怪不得

那你以前写的程序肯定也有问题,只不过恰好没有撞到这个错误,你是否把程序加大了?你用什么工具烧写的flash?

网友B:
数据中止一般是数据读取错误,查堆栈或指针什么的

未定义指令,程序跳转错误,编译没问题的话就是烧写出错了。